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芯片,修好微信红包

楼主(2016-06-26):
这是服务器的主板,报好价钱1000的,就是这些CPU 供电小芯片不行导致烧上管,  有点类似B470的上管门。   但是这些小驱动芯片我又不知道是什么,这是主板,服务器主板       芯片上面标第一行标L3C    第二行G58S8

网友:
问下卖芯片的可能会知道

网友:
能搞得到电路图就会知道是什么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尝试联系厂家的售后技术服务中心,请求帮助。

网友:
一般用邮件联系。

网友:
买 料板 拆芯片。。。 只有这个办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不起,爱莫能助

网友:
芯片上面没有型号吗?可以参考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