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500中,这个AD_IN#是什么滴干活,请教下。

楼主(2016-06-26):
如题,上图:

说下acok。acin进过电阻串联分压,然后只要大于ref/2  ac_ok就为高。在别的图纸中,ac_ok为高会打开保护隔离的mos管。这里的ac_ok跑去控制ad_in去了。我搜来搜去,都没看出来ad_in是干什么用的?难道是ac_in换个马甲?ac_in是适配器插入检测啊。

网友:
适配器功率识别

网友A:
送给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 #号是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是的 回答的正确给力到位 完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送给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 #号是低电平有效

ad_in?   ac_in?   是换个马甲?

网友:
ad in 就是adapter in 适配器 插入 的意思 我猜的

网友:
适配器侦测信号,其他品牌为AC_IN#

网友:
V3000系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