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ThinkPad S230U LA-8671P_1A 进水求助

楼主(2016-06-26):
LA-8671P   大面积进水 WIN10点位就是不显示重装系统也无效,那位师傅能打开点位帮忙看下BQ24727附近的电阻位置号是多少

点火回路也被腐蚀电阻全坏   原件位置号是多少?  谢谢

网友A:
有点位图,你愁什么

网友B:
你是什么系统打开的 帮忙看看呗 我的WIN10 说什么也不行。

网友:
可能不会用,有点位也,有的给个图吧,做维修的也不容易

网友:
问下:进水腐蚀成这样,还能修复好吗?

网友:
这么严重。。。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

网友:
果断回win7还快

网友:
win10不行就开虚拟机啊。

网友:
进水成这样还能修

网友:
不要再哪里纠结7  8  9  10换板 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返修

网友:
I7 CPU 触屏 板子买块不便宜还是修比较合算 ,这台机子是买我的当时买的时候花了1万多

网友:
好脏啊,看起来都想吐饭

网友:
这几天了啊,进水腐蚀的这么严重啊

网友:
这要是修好了也是有点技术的了,哈哈

网友:
这种 估计都要报废  不过你这个点位不错

网友C:
花了大把时间不一定能修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什么系统打开的 帮忙看看呗 我的WIN10 说什么也不行。

allegro,仁宝巨型点位图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花了大把时间不一定能修好,

只要想修没有修不好的,腐蚀清理干净了涂上焊膏加热融化后就没事了,修过N台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点位图,你愁什么

你的点位显示原件位置号不,我换了台机子可以打开不显示位置号,是设置不对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什么系统打开的 帮忙看看呗 我的WIN10 说什么也不行。

你不知道向下兼容吗?点运行文件的属性,把兼容选择到能兼容的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点位显示原件位置号不,我换了台机子可以打开不显示位置号,是设置不对。?

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用了,你慢慢研究吧

网友:
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 建议换板吧  这样没必要修

网友:
设置成向下兼容模式试试

网友:
有点位就是好啊,比图纸好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