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识仁宝点火回路之E430不触发!!!

楼主(2016-06-26):
前天同事拿块板给我,说不触发,测着测着就短路了,让我帮他看看看,电流0.13,我接过手看了下,先上板子图!

感觉是线性短路了,量RT8205的8脚和17脚,发现17脚5V线性VL对地短路了,于是查图得知VL就去了2个电容和一个温控芯片G718TM,把温控拆掉后不短了,通电测线性3/5V出来了,但是电感3/5V都是0V,测得ENTRIP1和ENTRIP2没电压,于是去追开启,又到了这个熟悉的画面,

实测PQ405的2脚和5脚都为高,PQ406的B极为低,受控于3个地方(EC_ON, MAINPWRON, BM#),测得PR418一脚为3.3,另一脚为0V看来不是EC_ON拉低的,再把PR414取了,还是一样,再量PQ407的G极BM# 为1V, 不正常,要为低才对呀,于是把PQ407拆了,再通电电流0.008,测3/5V 有了,就这样结束了?NO NO  NO ! 按开关0.02又掉回0.008,什么情况?这么多问题,怀疑是BM#不正常导致的,查得BM#来自于EC,那就查EC的条件吧,测得AVCC脚只有2.6V , 有点低啊,

量+3VALW有3.3, 但是EC这边只有2.6,难道是EC拉低了?刚好有一模一模的料板记得是上次一个遭雷劈了,桥也坏了,又是灌胶的,就直接叫他换板了,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!一口气换好了,通电再量,还是只有2.6V,这什么情况啊,搞不懂了,难道电容漏电了???上论坛发现这板子有通病,屏接口旁的电容短路,量了下公共点打值没短路,但电压只有15.9V ,什么情况啊???隔离保护没过???白绕了一大圈,收起眼泪于是就来到了这个画面

测PQ304的G极和S极都是18.6V , 拆下量管子,没发现问题,量焊盘G极和D极通了!于是把PR306和PC301,和PQ305都拆掉,还是通!难道板层短路了???拆下PQ301不通了,测得PQ301的G极和D极击穿了!最张找到元凶了,果断两个管子都换掉, 再通电量公共点发现只有4V的电压,PQ301的S极18.6V , 隔离保护还是没过,这里采用了仁宝的点为回路,量PQ301和PQ304的G 极都 为18.6V ,不正常,PR306和PR309要串联分压成8V左右的电压才能使PQ301和PQ304完全导通,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,也就是PQ310这个管子一定要导通,实5脚为低电平,受控于PACIN和ACON这两个信号,测得P148的一脚为3.3,另一脚为OV,看来是点火回路启动了,拉低了ACON,

这个ACON想要不被拉抵的电路就有点复杂了,琢磨半天没搞出来,以前看过一篇帖子把PQ310拆了,把3脚跟4脚,1脚跟6脚直接短接就可以使两个管子导通了,说干就干!顺便把PQ313也给拆了。

通电,大电流的公共点出来了!再按开关,触发了,但是电流只跑到0.17,*脏话*,什么情况!故障那么多,想来想去,是不是刚换的EC有问题呀!于是把原机的EC麻利的换回去,再触发,你们猜怎么着,电流跑到了0.3再到0.5再就掉到0.008了,然后又自动上电到1.1亮机了,原来是CMOS电池放电了第一次会重启第二次才能亮机,赶紧装硬盘测试看其它有没问题

能进系统,就叫同事装机了。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!NO!装完机同事对我说用适配器测试好了,装上电池咔咔5A了!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,尼玛!(以为是电池隔离管坏了,戳了又戳没发现异常,于是搜索G极PRECHG,又到了前面的点火回路这里!

看来还是ACON信号不正常导致的,准备把PQ310和PQ313装回去继续量条件,但死活找不到这两个管子了,还好有块料板,拆了装了过去,量公共点,咦!竟然有19V的大电流公共点了!什么鬼这是,触发试下,*脏话*!亮机了!难道这两个管子其中有一个坏了???不管了,赶紧装上电池试下,小心翼翼的按下开关,0.6A在充电了,此机到此维修完毕,测试了一天没啥问题!好了,感谢各位看观,能这么坚持的看完我这篇帖子,亲身经历,第一次修仁宝的点火回路,大家来吐槽吧,没量公共点就去量3/5V了,才导致维修得这么曲折!各位看着给呗!

联想 E430

网友A:
看帖的不少 加分的人 真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帖的不少 加分的人 真少

多谢版主了!

网友:
所以说修板子要冷静  ,干半天活发现是白干的

网友B:
仁宝点火回路的板子现在维修的少(主要肯苹果),时间长了肯怕会忘记了,看了楼主的帖子,也算是重温了一下以前维修过的仁宝板子吧,楼主维修过程确实是走了弯路,ACON这个信号是不能忽视的,板子上面那会有多的余零件哦,否则的话,设计人员早就吧PQ310,PQ313去掉了,这样也可以降低成本吧。

网友:
最讨厌这个电路,头都晕

网友:
很详细,写这个比修还麻烦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

网友:
虽然是常见的问题  但是绝对值研究

网友:
1:楼主可曾考虑线性电压3.3V正常,为何到了ECAVCC电压才为2.6V?
2测PQ304的G极和S极都是18.6V , 拆下量管子,没发现问题,量焊盘G极和D极通了!于是把PR306和PC301,和PQ305都拆掉,还是通!难道板层短路了???拆下PQ301不通了,测得PQ301的G极和D极击穿了!最张找到元凶了,果断两个管子都换掉, 再通电量公共点发现只有4V的电压,PQ301的S极18.6V , 隔离保护还是没过,)这里楼主把隔离管的位置叫错了吧,应该是PQ301的G极和S极都是18.6V,至于为何拆掉后焊盘G极和D极还是会通,第一是PQ310B没导通,第二是PQ304G极和S极之间短路,才会导致你测PQ301的G极和S极焊盘也会通;

网友:
楼主真是一波三折啊,不过最后修好了,不错,加油,其实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是很好修的,就是找元器件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仁宝点火回路的板子现在维修的少(主要肯苹果),时间长了肯怕会忘记了,看了楼主的帖子,也算是重温了一下 ...

呵呵,是啊!

网友:
不错哦     我也有个不好修哦

网友:
补充一点,最后修好了测电感3/5V 待机时是瞬间有,并不是持续的!

网友:
还好,这问题比较简单!

网友C:
BM 不清楚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点火回路是有点复杂

网友:
怎么说呢,还是楼主厉害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M 不清楚是什么信号

EC发出来的,

网友:
看了你写的貌似很复杂,可能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。EC肯定是误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