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405加电不显示

楼主(2016-06-26):
拆机轻微津液,发现液体被处理,测得,VREG5 5VALW 和+5VS短路,拆掉声卡+5VS 正常,拆掉CPU供电芯片,5VALW正常,VREG5 短路,更换待机芯片正常,加电1.05无跳变, CPU没有读内存,BIOS有波形闪动 后就消失,APU_RST#正常, 求思路,洗刷刷BIOS依旧,

网友:
测测CPU的小供电,桥的小供电,看看都出了没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供电都修完了还不好  下面就不好搞了

网友:
所有电压全测完了,就是不读内存

网友:
谁有官方未分离的BIOS 给我
,我去分离出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