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9 A78LCA3S 不复位 小修一例!!!~~~

楼主(2016-06-27):
版号:映泰A9   VER:6.0
故障:不复位

这板没写什么维修思路,
在找图纸的时候 无意看到 之前有坛友 发过这个故障的帖子 故障点 引起争议!
就发个贴说下

映泰AM3大板

故障不复位

所测 各大供电正常  不复位

供电正常后 由总线和北桥 转换的 SB_PWRGD  没有被发出

花了好几分钟  分清楚 那5个管子的 位置

图中 元件代号 以参考图纸标注
所争论的是 5个管子 中间的那4个电阻
我这里就不继续讨论 这些电阻了

所测 Q54  C极 0.22V  几乎没有电压 不正常  正常3.3V

Q77  B级 有电压  却未能拉低C极电压

Q77坏

更换Q77
正常点亮!(试机显卡是花屏的)

参考图纸是:

网友A:
楼主,这个算不算通病啊?映泰板我修着就头疼,要是通病的话我就收藏起来

网友:
不错!有图片说明 有图纸! 学习了!强

网友:
映泰 就是爱坏这些小芝麻管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,一般就是这些信号很容易坏,现在修板还真的是要有基本功

网友:
三极管问题,不好找

网友:
如果是我,我起码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弄清这几个三极管,技术渣渣,有空的请教你了

网友:
虽然现在修主板不值钱了,但是技术是毋庸置疑的,生意肯定做的不错

网友:
这就是精修啊

网友B:
我从来不卖映泰的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算不算通病啊?映泰板我修着就头疼,要是通病的话我就收藏起来

这个板 这个故障 应该是通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从来不卖映泰的板子

映泰技术 现在也不错了  暗病 比较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映泰技术 现在也不错了  暗病 比较多

是啊 映泰的板 问题都奇怪滴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映泰技术 现在也不错了  暗病 比较多

卖的多以后维修就多吗。。。

网友:
收藏了,慢慢品味学习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