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1a55 mlx3跑c1奇葩问题

楼主(2016-06-27):
asus f1a55 mlx3 plus r2.0的主板。。开机跑c1.。不插内存也跑c1  但是按住开机键关机后在开机一切正常。应该是bios问题。。但是刷了n个bios。。还是这样没找到这个8脚的芯片。。。没有替换芯片。。但是第二次开机可以开机。。能是bios芯片的问题吗?那个哥们碰到过这个问题给说下。。(这个cpu换过。。北桥也加焊了。这个是没有办法胡乱搞了下)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怀疑BIOS芯片的问题  但是没得换?

网友:
那你可以看看设置下cmos 看能正常的保存吗
或者说加载cmos的默认设置一下

网友:
不一定是BIOS问题,官网的不行

网友:
那检查BIOS芯片电压 复位电压开关 。

网友:
内存 vcc 3.3v 有没有,那东西经常烧断线

网友:
老老实实跑时序吧

网友:
晶振RTC看下,然后主要看下不过C1的时候几大条件正常吗,

网友:
rtc电路看看吧

网友:
回复:这个主板最后没有搞定。让客户拿回家对付用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