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 1.8V电压难解中

楼主(2016-06-27):
裸板通电,跑到0.22左右停住不掉,风扇一直转,感觉CPU无电到,测果真没有!再量其它电感时,发时一个PL10,对地没短现像。1.8V的电感没有电压,量开关时瞬间有0.7V的,一下就没有!!我想应该这电压导致CPU供电,实测PU12,VIN3V有,EN3.3V有,以为IC坏了,订了两个回来装上,还是一样没有1.8出来,看图应该是一个电压转换的IC,请问有同行遇到过吗?现在我应该着重查那里,导致不出1.8V,一下没有头绪!请教大神们一下!谢谢

网友:
芯片保护了吧   估计是Cpu坏了

网友:
1.8V看看开启信号

网友:
测量芯片周边的电阻 看看  也许有奇迹。

网友A:
首先查查开启信号   正常就查下HWPG正常不    然后在查下反馈

网友:
1.8v是给显卡GPU转换用的,查下这个,另外可换掉那几个电容试下

网友:
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cpu装上和cpu拿下来  1.8v的对地阻止分别是多少  ?

网友:
把后级电路先断开   然后量条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查查开启信号   正常就查下HWPG正常不    然后在查下反馈

HWPG不正常,会直接掉电的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先断开后级,看是不是芯片保护了,既然VIN和EN都有了,就查查反馈,还是BOOT脚上的电阻电容

网友:
开启信号是持续的,不会闪一下就没的,建议在1.8输出的地方加个1V的电压试试

网友:
上次我也遇到  1.5 就是不出来

网友:
一个一个查,一个也不放过,不信修不好

网友:
来迅维,抓波看看什么信号先掉

网友:
1.8V的后级电路 把线割断看看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这个芯片没几只脚的 好修的 VIN EN PWRGD  BOOR  VFB COMP  RT SS这几脚重点查

网友:
你查1.8v后面的电路呢 ?

网友:
慢慢测量吧

网友:
15脚往前差吧,好像有15V那个信号没出完,之前修过在待机芯片那个位置6脚转换的,看看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