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平板电脑: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06-27):
平板电脑: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故障现象:

  客户寄来一台ipad air,按开机键出现白苹果,过一会儿黑屏后又出现白苹果,反复重启。

图1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拆机后,取下屏蔽盖,按开机键出现白苹果后,用手轻触主板上的各个芯片,发现电源芯片U8100烫手,不装屏按开机键后摸电源芯片U8100不发烫。

图2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从IPAD的显示工作原理得知不装屏,屏背光升压电路不工作,装屏后屏背光升压电路才工作,装屏电源芯片烫手,不装屏电源芯片不烫手,说明烫手原因出在屏背光升压电路上。

  ipad air屏背光升压电路有PPLED_OUT_A与PPLED_OUT_B两组。

图3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图4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在路测量D8228二极体值1.9V接近开路状态,正常值在0.2V左右通电不按开机键测量D8228负极0.5V,正常为电池电压。

图5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判断D8228损坏,更换D8228后开机测量D8228负极已升压到16.7V,摸电源芯片不发烫,但是还是会重启,最后怀疑系统软件有问题。

图6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关机状态下先按住home键,再插USB数据线进入恢复模式刷机。

图7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图8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图9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  刷机后能正常进入系统,故障已修复。

图10 ipad air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

网友:
如果其中一路背光电路有问题应该会阴阳屏才对呀??还有如果直接刷机应该能进系统把!!

网友:
是不是 和苹果手机修起来差不多啊~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  膜拜

网友A:
这句话“从IPAD的显示工作原理得知不装屏,屏背光升压电路不工作,装屏后屏背光升压电路才工作,装屏电源芯片烫手,不装屏电源芯片不烫手,说明烫手原因出在屏背光升压电路上”说的太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句话“从IPAD的显示工作原理得知不装屏,屏背光升压电路不工作,装屏后屏背光升压电路才工作,装屏电源芯 ...

兄弟 你是在开刷吗?  不装屏 就不会升压  不装屏 电源芯片不发烫  哪就显然是升压问题嘛

网友:
重新刷机,硬盘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 你是在开刷吗?  不装屏 就不会升压  不装屏 电源芯片不发烫  哪就显然是升压问题嘛

什么开刷  我感觉楼主说的意思挺对的

网友:
楼主判断问题的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楼主判断问题的思路很清晰,很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楼主,只有一路背光,不会阴阳屏吗?求解答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

网友:
我有个IPAD  1代和你的问题看到白苹果就重启,不进系统,也不充电,插USB连接线接接电脑没反应,有谁遇到过吗?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,高手啊

网友(2016-08-02):
好文章  感谢分享

网友:
现在的6S灯控有两组电感和二极管 什么原理呀

网友:
楼主这种问题为什么不先刷机试试呢?

网友(2018-11-25)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