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68 信号走不完 求助

楼主(2016-06-27):
  RT: 此板子  示波器测量  加电之后信号一路小跑  跑完内存就停下了  拿不准是检显卡不过 还是说没检测到显卡   试了试风枪吹了下显卡 和南桥 都没啥变化 BIOS 也刷了好几个了  还是一样的信号   声卡 网卡 读卡器控制芯片 都拆了  还是一样  PLTRST# 也是正常的3.3 内存复位 供电 正常 200 202 能明显测量到信号跳变两三次 应该内存检测过了  CPU复位信号也是正常的1.5   VPL2 GPU供电 也正常出来了  各电感电压和二级转换电压测试的也正常    实在没招了      有修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   求给点经验和思路  谢谢了

网友:
此板子就刷过BIOS   别的啥都没动过   没测量准 不敢下手      无进水无磕碰

网友A:
键盘大小写灯亮不?

网友B:
飞个诊断卡看看什么代码,再人为干忧看看代码挡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继续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大小写灯亮不?

客户拿过来的单板  没带别的什么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飞个诊断卡看看什么代码,再人为干忧看看代码挡在什么地方

没诊断卡  现在新机器都用诊断卡吗?     笔记本诊断卡我没用过 和台式机的通用吗 ?

网友:
刷了好几个了 都是从论坛上下的  别人帖子里面都有验证 说是能用的那种   刷完BIOS 信号跳变都没变化 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

网友:
查硬启动是否跑完,  硬启动时序跑完开始软启动  软启动才亮机

网友:
  客户要去外地 拿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大小写灯亮不?

你不会接USB键盘?

网友:
BIOS 去某宝卖一个 !迅维有你更精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