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7200.12提示bios校验和错误。

楼主(2016-06-27):
接到一块st7200.12硬盘,客户说在开机过程中突然死机,重启后找不到硬盘了。到我手里的时候,上电电机正常转,寻道声都有。感觉有点像固件门的问题,就打算用ttl刷一下试试。当时有别的活,就第二天再说了。
第二天硬盘上电的时候,发现电机不转了,插拔了几次,又转了,以为是接触问题。又来了个急活,扔一边了,下午上电电机又不转了,这下怎么弄都不转了。
连上ttl线后,上电瞬间超级终端中提示 serial flash boot code checksum error,大概翻译一下就是串行闪存引导码校验和错误,这下心凉了,不会弄了。
把bios芯片干下来,在编程器中读数据没有问题,把芯片清空后把原来的数据又往里面写了一遍,过程都没有报错,写完后检验也成功,但焊回去还是原来的提示。

8脚bios芯片名称25x40al014

这盘还能弄么,求助

(论坛新的图版上传功能真的很好用!)

网友:
多出来的图片我都删除了,但发贴的时候还有,发完了再编辑,图片的数量又正常了,这应该是个bug

网友:
等看答案

网友:
谢谢你的一路解答

网友:
牛人真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A:
换板试下,你也不用发那么多一样的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板试下,你也不用发那么多一样的图吧

编辑帖子的时候,按ctrv+v没有反应,就重复按了几下,然后一下子出了许多重复的图片。于是把每一张重复的,都删除了,可帖子发出来还是这样,而且发完了再编辑也是看不到重复的图片。

没找比较合适的电路板,不敢随便换,怕出现敲盘等问题伤害数据。现在硬盘被客户拿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