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226V3L蓝屏求救

楼主(2016-06-27):
飞利浦226V3L蓝屏求救
蓝屏

网友:
先确定是屏还是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刷 个程序试下

网友:
没有屏试就先刷个BIOS呗···

网友:
先写个程序试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驱动板,不行再查条件

网友:
发了驱动板 等到了换上看看

网友:
换完情况说下啊 但参考

网友:
菜单按的出来吗?这种一般飞利浦开机的时候都是蓝色的

网友:
看样子屏坏了,通用版 点下试试吧

网友:
先用套板点一下屏 确定屏没问题 再修别的吧 如果屏坏了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这屏估计是没得修了吧

网友:
我一般先上万能驱动板

网友:
没得修了 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上万能驱动板 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