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来个经验帖,联想B505

楼主(2016-06-27):
  收到一台联想B505一体机,通电开机能听到熟悉的滴滴两声,以为是暗屏问题,但用电筒左照右照,就是照不到图像。于是拆机,不放心,就外接个高压板点亮灯管,再开机,还是听到滴滴两声,没图像。用示波器测内存有数据波,这时晕了,到底是显卡问题,还是北桥问题,这机器北桥爱坏。犹豫了好久,一直开关,都是这个现象。

最后还是先干北桥,加焊没有用,直接换了一个。哎,亮了,看样子猜对了,装机测机,用一会黑屏了,晕,以为灯管真还有问题,但照了照黑屏时还是没图像。关机再开,还是能亮,只是一会又黑了。,什么破机器,以为新桥有问题,但怕麻烦,暂时没动桥。看了看桥旁边下面的四个电容,也有点怀疑,先换了再说。换好测试,真好了,测试一天都没有再黑屏了

网友A:
那四个电容  看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四个电容  看不清楚

就是桥旁边供电的四个大电容

网友B:
原来的电容怎么了 爆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的电容怎么了 爆了?

如果爆了,我早换了。外观看不出来

网友C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

网友:
那楼主整那么久的北桥不是白求恩的兄弟了?旧北桥扔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

谢谢,各位加分啊,不然真没意思了

网友:
有多测几天嘛???是否会不稳定?

网友:
有点莫名其妙的。

网友D:
个人建议还是把显卡也加焊下保险一点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清晰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个人建议还是把显卡也加焊下保险一点

其实北桥加完了,就加焊了显卡,没有效果才换了北桥,亮了后,又换电容

网友:
正常思路就是干完北桥不行干显卡

网友:
先用风枪吹下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出招出的是奇招啊,电容没鼓,换了也好了,厉害。
那么,至少你也装回去,看看没影的时候,是哪组供电没有还是什么状况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其实北桥加完了,就加焊了显卡,没有效果才换了北桥,亮了后,又换电容

哦哦,这样稳定些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是个海尔的一体机,开机显示很慢,进系统后用一会儿会黑屏,不管它一会儿又会显示,反复出现黑屏过一会儿又显示,黑屏时就是真没显示,不是背光的问题,换显卡还是一样,黑屏时测显卡供电波动很大,换显卡供电电容解决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热情分享。

网友:
四个虑波电容用示波器能测出杂波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