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A55M-DS2 自动上电无复位 简单维修

楼主(2016-06-27):
GA-A55M-DS2 自动上电无复位 不跑码,先论坛上找通病,没复位的通病 Q63  Q64,换了不行,测量  Q64  2脚0V,3脚1V不正常,Q64换了的那就是后级电路的问题。  找图纸,   Q357没找到元件,测得RESET只有0。7V ,这个是复位针脚。顺便测了一下开关脚-PWRBTSW 0。9V,不正常,  开关脚到IO和   FPESD这个6脚芯片(钳位二极管组吗),复位脚信号也到这个6脚芯片上,风枪取掉它,   开机正常跑码了,也不自动上电了。   最终问题就是这个FPESD,好简单,绕了一大圈。

网友:
还是鼓励一下

网友:
给楼主加个分了

网友:
台板修信号   要是没图  还是比较蛋疼的   加分了  多多发贴

网友:
FPESD 拉低了开关脚和复位信号导致不正常是么?

网友:
这个FPESD是起什么作用的,拆了不装会有什么影响,望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:
方法不错,回头 我记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