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焊盘掉点维修

楼主(2016-06-27):
硬盘焊盘掉点,首先第一步:先扣掉焊盘。

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(图1)

  第二步,把焊盘里面的铜线刮开,然后使用锡桨吹化后,自动就连接到里面的焊盘了。

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(图2)

  第三步:飞线到里面的焊点上,当然还是使用风枪加热,熔化后的焊锡自然就把飞的线连上了,肯定是不能使用烙铁焊接了。

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(图3)

  第四步:飞线清洗干净后,涂抹好绿油然后固化。

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(图4)

  第五步:固化好的飞线,盘一个圈,再测量一下阻值,正常的话,直接焊接好硬盘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啊

网友:
这个得细心耐心,修苹果会补焊盘很重要,焊盘补得溜,主板随便修。

网友:
求加分啊   求加分  谢谢

网友:
用体视显微镜吧,你会发现飞线都不是事

网友:
硬盘焊接时,不应该掉点的,温度和工具没有掌握好,好的维修技术是不会创造故障,用快克直风枪350度正好

网友:
好不错,真是个发好方法

网友:
这焊盘补得不错,受教了

网友:
干这个眼神要好 费眼试过很多次了。

网友:
干这个真心不能喝酒抽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