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40。无显示、

楼主(2016-06-27):
如题。。E540.每次放电就能显示。能用一段时间。。然后又开不了机。然后放电又可以用。。有谁用到吗?
开不了机

网友:
已经遇到两台 这样的 了。。都没解决。。

网友:
桥问题可能,没修的过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桥?查下CMOS电路或者换下桥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肯定是通病,暂时也没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桥内部RTC电路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 吱一声啊 我这也差不多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