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2求助

楼主(2016-06-27):
各位师兄师姐谁有HP G42的板子  帮忙看下 USB旁边那个U11是什么型号 跪谢了

网友A:
应该是USB的转换吧下个图纸看看

网友B:
这个好像是USB 5V的转换管··随便去USB处取一个就可以了··我都是这么干的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USB的转换吧下个图纸看看

不是的 是1.5V转1.1V独显供电的

网友C:
大哥 没看懂你回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是USB 5V的转换管··随便去USB处取一个就可以了··我都是这么干的·

不是的呀 是1.5V转1.1V独显供电

网友:
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什么型号了?

网友:
很明显是USB 供电。。。

网友D:
如果测得一边电压为1.5V 那肯定不正常。。。。。肯定是5V 才正常。

网友E:
直接把5V拉过去得了,不就是USB控制芯片吗

网友:
下个图纸看不是更快更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测得一边电压为1.5V 那肯定不正常。。。。。肯定是5V 才正常。

厉害 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又看了下图纸 发现我搞错了 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把5V拉过去得了,不就是USB控制芯片吗

厉害 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又看了下图纸 发现我搞错了  谢谢了

网友F:
这个好找吧。只要是USB脚位一样定义一样就可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好找吧。只要是USB脚位一样定义一样就可以用

嗯嗯 我找找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的呀 是1.5V转1.1V独显供电

你看好了··是U11···不是PU11   这个8脚的USB转换管一班主板上都有的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 没看懂你回的

这是图纸板号

网友:
搞半天楼主自己乌龙了

网友:
看走线是usb的

网友:
板号是多少啊?找找图纸看看

网友:
是USB 5V的转换管

网友G:
任付生大神 厉害
q841221136
逗逼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任付生大神 厉害
逗逼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没碰到这个板子,既然你找到了,我就不看图纸了,任大神不错嘛

网友:
楼主板子型号是多少啊

网友:
又是小问题呀,

网友:
这个坏了直接连线就可以,把5V连过去

网友:
直接去料板上拆都一样的

网友:
USB 的坏板上找个差不多的就OK

网友:
是USB管理芯片它离USB最近

网友:
这也能加分?

网友:
看着线路就是给USB供电的 直接连就好了 省事 快

网友:
是USB的那个芯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