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3 开机不停重启

楼主(2016-06-27):
小米3 开机不停重启
拆掉此芯片 重新装上。(不是空焊,不知为什么拆了装上就可以。)

注意要断开电池 + —级任意一端
开机图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一下

网友:
稳压芯片 虚焊了看,,,,,

网友A:
我也搞过一个小米2S不停重启的,开始以为肯定是系统的问题...刷机后..开机亮屏后......直接死机,以为刷死了,谁知道用外接电源居然开机了,最后直接换电池解决

网友:
最好还是把电池换了吧

网友(2016-07-28):
不会是电池的问题,你也好运气

网友:
一般我直接换电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搞过一个小米2S不停重启的,开始以为肯定是系统的问题...刷机后..开机亮屏后......直接死机,以为刷死 ...

小米2s用外接电源可以点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米2s用外接电源可以点亮吗

可以的,要2A以上的电源

网友(2016-09-01):
维修有时候也是有点靠运气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个红米2a   可以进入系统,没多久就会重启      刷机了也不管用      换了新电池就没事了

网友:
小米有的机器,外接电源就挂。还是换电池靠谱。红米的外接电源挂的最多

网友:
我的是米3,更换电池后正常,

网友:
我不会修手机,我来看看

网友:
一般是电池检测电路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换电池呢?

网友(2016-10-02):
先更换电池,一般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