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线怎么接?网线水晶头接法图解教程

楼主(2016-06-27):
网线怎么接?网线水晶头接法图解教程

  网线接头顺序是什么?网线水晶头怎么做?在制作网线水晶头的过程中,网线水晶头接线顺序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网线头里面的接头顺序是不能弄乱的,乱掉了就无法上网了。网线水晶头的制作对熟悉的朋友非常简单,但对于接触不多的朋友制作起来就比较吃力。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

网线水晶头 图1

  (一)网线接头顺序是什么?

  网线的排序一般分为两种标准,一种是568A标准,另外一种则是568B标准,一般我们用的网线也都是最常用的568B标准,其网线接头顺序分别为:

  568B标准:1橙白 ,2橙 ,3绿白 ,4蓝 ,5蓝白 ,6绿 ,7棕白 ,8棕

网线水晶头 图2

  还有一种是568A标准,一般应用在特殊场合,比如用一根网线同时连接两台电脑,则可以组建两台电脑之间的局域网,另外还在其他一些场合可能用到。

  568A标准:1绿白 ,2绿 ,3橙白 ,4蓝 ,5蓝白 ,6橙 ,7棕白 ,8棕

  上网只用到1 2 3 6,1.2下传,3.6上传;电话用4.5 7.8是做为电源用。

  (二)制作水晶头需要的工具

  网线钳、网线、水晶头,网线测线仪。

  1、8P槽的网线压线钳

网线水晶头 图3

  2、五类网线,即最常用的网线若干米。

网线水晶头 图4

  常见的网线类型:

  一类线:主要用于传输语音(一类标准主要用于八十年代初之前的电话线缆),不同于数据传输。

  二类线:传输频率为1MHZ,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4Mbps的数据传输,常见于使用4MBPS规范令牌传递协议的旧的令牌网。

  三类线:在ANSI和EIA/TIA568标准中指定的电缆,该电缆的传输频率16MHz,用于语音传输及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的数据传输,主要用于10BASE--T。

  四类线:该类电缆的传输频率为20MHz,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16Mbps的数据传输,主要用于基于令牌的局域网和10BASE-T/100BASE-T.5)

  五类线:该类电缆增加了绕线密度,外套一种高质量的绝缘材料,传输率为100MHz,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为100Mbps的数据传输,主要用于100BASE-T和10BASE-T网络。这是最常用的以太网电缆。

  超五类线:超5类具有衰减小,串扰少,并且具有更高的衰减与串扰的比值(ACR)和信噪比(StructuralReturnLoss)、更小的时延误差,性能得到很大提高。超5类线主要用于千兆位以太网(1000Mbps)。

  3、RJ-45插头,即水晶头N个。

网线水晶头 图5

  4、网线测线仪

  网线制作好后,需要测试是否能够正常使用,就需要使用网线测线仪。网线测线仪使用方法图解。

网线水晶头 图6

  备注:理论上水晶头只需要2个,以防万一,多备一些。

  (三)网线水晶头的接法

  现在最常用的网线五类双绞线,它有2种接法,直通线和交叉线。

  1、直通线:

  网线两端水晶头做法相同,都是TIA/EIA-568B标准,或都是TIA/EIA-568A标准。

  用于:PC网卡到HUB普通口,HUB普通口到HUB级联口,一般用途用直通线就可全部完成。

  PC(电脑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HUB(集线器)

  PC(电脑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SWITCH(交换机)

  PC(电脑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ROUTER(路由器)

  HUB(集线器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HUB(集线器)的级连口

  SWITCH(交换机)—————— HUB(集线器)的级连口

  SWITCH(交换机)—————— SWITCH(交换机)级连口

  SWITCH(交换机)—————— ROUTER(路由器)

网线水晶头 图7

  2、交叉线:

  网线两端水晶头做法不相同,一端TIA/EIA-568B标准,一端TIA/EIA-568A标准。

  用于:PC网卡到PC网卡,HUB普通口到HUB普通口。

  PC(电脑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PC(电脑)

  HUB(集线器)————————HUB(集线器)

  SWITCH(交换机)——————SWITCH(交换机)

  ROUTER(路由器)——————ROUTER(路由器)

网线水晶头 图8

  PS:配置网络设备要用反转线。

  小技巧:

  直通线就是两端线序相同的线,用于不同设备之间互连;交叉线就是两端线序不同的线,用于同种设备之间互连。简单的说就是:设备口相同:交叉线,设备口不同:直通线。

网线水晶头 图9

  (四)网线水晶头制作方法/步骤:

  1、用压线钳将网线的胶皮剪掉长约2cm即可。

网线水晶头 图10

网线水晶头 图11

  2、按照上面说的标准线序把网线排列好,可能情况如下图:

网线水晶头 图12

  3、把8股线末端剪齐。

网线水晶头 图13

  4、将水晶头有塑料弹簧片的一端向下,有金属针脚的一端向上,把整齐的8股线插入水晶头,并使其紧紧的顶在顶端。

网线水晶头 图14

  5、把水晶头插入8P的槽内,用力的握紧压线钳即可!

网线水晶头 图15

网线水晶头 图16

  以上就是网线水晶头接法图解教程,操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。网线制作好后,还可以用网线检测工具,检测一下是否制作成功,如果成功,则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
网友:
够仔细,加分鼓励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,哈哈如果能谈谈信号干扰就更好了

网友B:
图文编排合理,阅读不费劲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,哈哈如果能谈谈信号干扰就更好了

水晶头用防干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文编排合理,阅读不费劲........

嗯哦 感谢支持论坛

网友:
终于学会了做网头

网友:
不错,还蛮详细的

网友C:
还可以,挺详细的,不过,当初这个568B的顺序我还特地去背了, - -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可以,挺详细的,不过,当初这个568B的顺序我还特地去背了, - -

不用去背做几次就记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用去背做几次就记得了

现在反正是知道了,- -

网友:
正常 1236 通就OK了   其他无所谓

网友:
比较实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