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独立BIOS

楼主(2016-06-27):
E450独立 板号nm-a211  亲测好用哦!!

E450 BIOS独立 NM-A211.rar

网友:
是编程器备份的吗?还是TB上面买的?

网友:
刷了开机慢吗/

网友:
有人试了  能用吗?

网友(2016-08-07):
开机块吗???

网友:
最好标上显卡型号和显存

网友:
大家放心用吧  修好N台机器了

网友:
开机后掉电不知道刷上行不行啊

网友:
下载个试试  不开机   自动上电

网友(2016-09-07):
有没有人试过哦。

网友:
是原机BIOS吗?

网友(2016-10-09):
先下下了试试,
等结果吧小伙伴们……

网友:
刚刚刷完了,不显示。机器原来的故障是开机灰屏,按关机可以关。刷完楼主的BIOS后黑屏,且按关机没有反应,必须长安才可以关机,其他的下载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现在分不好赚,楼主可别骗人。

网友(2016-11-08):
这个是原厂的吗/?

网友:
我的开机掉电,拔下内存不掉电,显卡阻值为1,不知道是显卡坏了,还是BIOS原因。这个BIOS可以用的吗,下载刷一下试试。

网友(2017-08-11):
我在论坛刷了一个不卡机了,希望这个好用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