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对地短路了

楼主(2016-06-27):
这应该是一体机的主板吧,要不怎么会有无线网卡呢。
故障就是3.3V对地短路了,不知道南桥是否挂了。

网友A:
看下 USB数据线有无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 USB数据线有无短路

usb不短路

网友:
IC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烧鸡大发试试

网友:
只有桥发烫

H55

网友:
qiao桥 爆掉了, 没戏了

网友:
3.3短路,一般都放弃了,要是没事干,修修也好

网友:
直接换桥吧

网友:
拆网卡看看吧

网友:
3.3  烧鸡吧   具体哪里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网卡拆了的。

网友:
桥待机时就发烫,一般都挂了

网友:
短路就烧机啊   谁烫干谁  桥烫 只能干桥了

网友:
先看USB数据有无短路,如无短路再看产生3.3的元件及所供电元件有无短路,最后再干桥。

网友:
烧鸡 慢慢摸  一下子就可以出来

网友:
烧鸡是最好的方法

网友:
网卡下掉。。打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限流烧机,哪里热就拆哪里   我是经常这样干的

网友:
有的新板子 好板子 南桥阻值为什么也低

网友:
台式机烧鸡  我还没有干过 也是需要胆大心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