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7H55-M2.01G 跑乱码循环

楼主(2016-06-27):
换过cpu 内存,测量内存条件,各大供电,刷BIOS,看论坛说IO , 时钟,BIOS旁边822出问题会这样,我全部换了一遍,还是这样,最后吹了吹桥,还是不行,求大神指点下。
刷BIOS

网友:
我这边也是类似的情况,一直放着

网友:
挡的是什么代码?

网友:
这块板看一下sm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乱码具体是什么码 测一下BIOS 1 2 5 6脚的对地值

网友:
感觉是IO问题换一个IO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