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音响日常维护保养及故障排除

楼主(2016-06-27):
汽车音响日常维护保养及故障排除

  汽车音响在整个汽车装备中算比较重要的部件,好的音响能让你在旅途享受中美妙的音乐,减少驾车的劳顿感。但是,都市中的污浊和尘土是车内音响的最大敌人,因此,您要注意经常清理和保养汽车音响。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些汽车音响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故障排除方法,供参考学习。

汽车音响 图1

  一、汽车音响日常维护保养:

  1、经常用湿润的小棉签擦拭

  音响中卡带机的压带轮和CD播放机的磁头都是容易堆积灰尘的地方。CD播放机里最重要的部位是激光头,因为激光头是易损零件且比较昂贵,应重点养护。可以经常用湿润的小棉签擦拭卡带、带盒以及CD机的碟槽以及音响系统的面板。

  正确的做法是:用湿布将尘土轻轻地吸下来。至于按键和旋钮的清理,可以再次使用棉签。

汽车音响 图2

  2、用清理工具清洁磁带和光碟

  磁带和光碟上的污物不但会影响播放的音质,甚至会对音响造成损伤。CD机的激光头在高速运转时,如果遇到尘土,会使激光头偏离原有的激光轨道,造成声音的失真,并对激光头造成损害。磁带和光碟的清理工具在大多数的音像店中都可以买到。

  一定要保证音响的主机、磁带和CD光碟洁净。

  3、慢放盘少换碟

  春季是汽车音响激光头损坏的高发期,因为气候干燥,容易产生静电。放盘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手直接去摸,不要拿中间,要慢慢放进去,尽量不要频繁换碟,塞盘时尽量要轻。

  4、音量不要突然放到最大

  音响在使用当中要避免突然将音量放到最大,这样对喇叭线圈会造成影响,振幅突然加大也会烧毁功放。

汽车音响 图3

  二、常见故障排除方法

  汽车音响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,一般很难达到同档次的家庭音响的效果,在使用过程中也比家庭音响更容易出现一些故障,常见的汽车音响故障及故障的排除方法如下:

  1、某一声道高音无声

  故障排除:

  先检查分音器的配线是否接通,然后用电表从分音器端去测量有没有声音,可能是错将喇叭线输入端接至低音输出端。

  2、噪音大

  故障排除:

  检查rca信号端子的负端是否接通,如果主机端的rca信号输出端负端已经断路,可用电表测量,负端与主机机壳是否接通。

  3、音量时大时小

  故障排除:

  先检查电源地线与车壳的接点是否松动,再检查前级和后级的输入和输出rca是否正常,最后看看灵敏度旋钮是否正常。

汽车音响 图4

  4、音响左右声道音量不一样

  故障排除:

  首先检查主机平衡钮是否在中间位置,再检查前级输入和输出左右LEVEL控制钮是否一样,以及扩大机输入灵敏度左右声道设定是否一样,如仍无法排除,可将主机信号线左右对调,喇叭位置较小的那一边会不会变大,如果会,表示主机有问题,反之则是后段的问题。

  以上是汽车音响日常维护保养及常见故障排除方法的详细介绍,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汽车的音响好像都没有什么关注过,因为好坏了也拆不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