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苹果ISL6259 SMBUS充电数据详解

楼主(2016-06-27):
关于苹果ISL6259 SMBUS充电数据详解
此机为不充电,适配器能正常启动,关机后电池就能充电。但充电很慢,电流为0.3A。
上图为截取SMBUS总线数据
因为此机使用的ISL6259没有数据手册,代用的是ISL88731
READADDRESS=0X13
WRITEADDRESS=0X12

COMMAND0X14充电电流、0X15充电电压

先来看一下充电电压0X15数据

DATA为30 31=12590MV

VOLTAGE=12.6V这是PRO的电压
AIR为8.4V
下图为正确的充电电流数据
DATA 00 04

DATA 80 05
关于充电电流值怎么说呢!懂的人自然懂,不懂自己想办法吧
下图为故障机器不充电的数据

故障缩小到电流部分

R7052阻值变大150欧,此机的通病,这个电阻出问题还会引起反复上电0.6A掉电,跑码卡OD,无SPD。
关于电池部分的数据改天再出吧!先亮一下数据

根据苹果的图纸电池的ADDRESS0X16

后期会放出SVID数据详解,可以的话会有关于集显数据分析,看有没有时间吧。

LM19Q淉҉孒҉

 会员1237833300鑫豆2024-6-4 23:45
 会员78212元2023-1-19 10:11

关于苹果ISL6259 SMBUS充电数据详解.pdf

网友:
智能机就是一个电脑呀

网友:
分析波形数据的才真是信号维修的大神啊

网友A:
楼主方便告知一下用的什么逻辑分析仪吗?

网友:
看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方便告知一下用的什么逻辑分析仪吗?

孕龙LAP-C 3220000

网友:
要是写的更详细点,才对得起标题的 详解

网友B:
期待多分享更多的详细分析

网友A:
这玩意儿二手的淘宝都要8K,不讲价,哈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儿二手的淘宝都要8K,不讲价,哈哈

买了也不能用的,没协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买了也不能用的,没协议

不买,好奢侈

网友:
请问楼主30 31怎么换算到电压的?

网友:
关于充电电压的计算,我这么算对不对呢。恳请楼主指导指导。

网友:
什么牌子示波器啊

网友:
好奢侈啊孕龙的那么贵,我等屌丝用不起啊

网友:
小小白表示完全看不懂!

网友:
联盟的高手来了啊!可惜联盟关了!!

网友:
这就是工厂级了吧

网友:
过去式了。现在是迅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期待多分享更多的详细分析

我想说:
逻辑分析仪用来分析I2C、SMBUS总线波形是很好的工具,如果熟练的话,200~300元左右的逻辑分析仪足以应付日常维修。
另外,逻辑分析仪这玩意,以前我在工厂的时候也用过,了解一些,我自己也一直在玩逻辑分析仪,跟阿林老师也探讨过很多次这方面的技术,因为阿林老师经常研发工具、设备,经常用到逻辑分析仪、写单片机……等等。同时我也制作了一部分课件(如下图),只是还没拿出来讲解,这门技术还没到完全公开的时候。

迅维并没有落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