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0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7):
测待机电流0.0018测3.3伏 5伏电压没有 。更换开机芯片TB62513 OK
不开机
芯片

网友:
附上简单的维修思路和过程 可以加分

网友:
开机芯片引起的

网友:
为什么你会想到去更换这个芯片呢?测量了哪些条件还是说这个是个通病?

网友:
老款好像都是这个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