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9寸电源板炸 c835 是68k 1kv

楼主(2016-06-27):
三星19寸电源板炸了个   C835这电容炸没了  懂型号的说一下谢谢  我随便找个无极电容1KV102装上去   但是接屏线  电源灯就一闪一闪  5V跳变  换主板还是一样 不接屏线正常开关机点亮灯管  确定电源板问题  这种电源板不好改  想试看是不是 因C835不一样引起的  有没有人懂?   这个问题有人问过 我再问一遍 是什么故障啊 我没有68k 1kv的 我用47k 1kv的 也是同样的故障

网友:
没有68 的可以 多找几个1KV    的   加起来等于68就可以

网友:
虽然你没有说明这个电容的位置,但你的描述基本确定,是电源带负载差,和这个电容的代换,关系不大,你可以找个电源的料板,同位置找个就行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尖峰电容吧。你是什么型号的板子照片传一个我店里很多19寸的三星电源板。
这个应该是DM0565的芯片吧

网友:
上个图片 不是更好

网友:
不接屏电压正常   接上就跳  估计是带不动负载了  带不动负载的原因有很多  可以先换个光藕   或431看看

网友A:
哈哈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芯片3脚相连的 0.47欧 电阻 有问题 我随便在电源板上找了二极管档为0的 (因为我那个万用表量不出来 )装上去带不起负载 我就找个两个二极管档为0的电阻 串到一起  装上好了

网友:
你的显示器是什么开型号?你这个故障和那个电容没有关系

网友:
具体在什么位置呀  或者上一个图片也行呀

网友:
那个电阻是过流检测用的,变值后会使带负载差 ,输出不正常

网友:
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吧

网友:
你不会把两个47K 1KV的并联么 耐压和容量不能比原来的小 可以比原来的大  也不能大太多 大多了放电慢对关机保护电路不太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芯片3脚相连的 0.47欧 电阻 有问题 我随便在电源板上找了二极管档为0的 (因为我那 ...

原来修好了  我去..电容也不用改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