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长城m1931s

楼主(2016-06-27):
给信号后 显示器黑亮 按菜单有反应 量各路电压都正常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我要说查电路,小小白会吗?建议送修专业人员

网友:
如果是给信号黑的话查看下行场信号,还有就是MCU。还要看下是否是暗屏

网友:
是黑屏 还是暗屏 看你的描述 都累

网友:
刷程序会吗 会就刷一下 不会就送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