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接屏线,电流回到0.7几,上不去?

楼主(2016-06-27):
联想Y450开机不显,刷BIOS之后就亮机,但是一接屏线,电流立即回到0.7几,又得重新写程序,然后又亮机,但是一接屏线电流又回到0.7几,就这样反复如此,求大神解决,谢谢!·

网友A:
要不要换屏幕试下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吧

网友B:
换了个屏幕,电流1.35,但是不亮机啊?

网友:
我刚才又把那个摄像头接上了,又跳回到0.7了,请问一下是屏线短路了,还是摄像头短路了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个屏幕,电流1.35,但是不亮机啊?

我刚才又把那个摄像头接上了,又跳回到0.7了,请问一下是屏线短路了,还是摄像头短路了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不要换屏幕试下

我刚才又把那个摄像头接上了,又跳回到0.7了,请问一下是屏线短路了,还是摄像头短路了啊?

网友:
那应该是摄像头有问题,不接摄像头是不是可以亮机啊?

网友:
不一定是屏线吧,刷写BIOS后不开机,直接接屏线开机试试,

网友:
或者不接屏,直接只接屏线

网友:
不接屏线,外接屏幕多测试几遍看看

网友:
先不用接屏,用试波器测EDID 有无读屏,有在测数据线有无波形,  有,在接上测有没有,如果有是屏线问题,如果没有,有可能是屏也可能是桥   如果EDID是桥发出,查桥。是显卡发出查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