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长城m1931s 的程序

楼主(2016-06-27):
论坛里面下的都不好使啊  编程时提示错误

网友A:
论坛的这个显示器的程序,是没有问题的,我以前刷过,验证过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某宝买一个几块钱

网友:
可是编程的时候提示编程错误终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的这个显示器的程序,是没有问题的,我以前刷过,验证过。

可是刷的时候提示  编程错误终止

网友:
论坛里的程序很多 你刷了一个不行 换个在说 如果还是错误 可能是你的芯片问题了

网友:
多半是MCU有问题

网友B:
提示错误  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啊  如果你芯片有问题  肯定报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提示错误  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啊  如果你芯片有问题  肯定报错啊

找到原因了 就是程序的事

网友:
板子型号不对吧,同样的机器 有时候板子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