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74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6-06-27):
GTX740开机不显示,风扇狂转,以为是芯片问题,加焊无果,加焊显存,无果,测量vga接口RGB 行场对地阻值正常,接着测量1117,中间输出脚对地,滴滴滴滴响,取下来测量焊盘,阻值正常,不用说那就是有元件短路,测量周边电容,还是滴滴滴滴,取下来三个,先测焊盘,咦, 不滴滴滴响了,再测量电容,有一个短路,直接不装,上电亮机。
  框中框就是短路的C
  疑问:GTX740就是GT740吗,你发现没?

网友:
目测假卡  不解释了 淘宝货

网友A:
那个位置的电阻我遇到两个,拆了就好

网友:
像显卡一般只能修供电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比较老了,看上去不值钱

网友:
快准狠,维修的过程是种享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位置的电阻我遇到两个,拆了就好

楼主那里是电容啊,他也是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感觉这卡不是很好的感觉。我一眼看的话。

网友:
假卡 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那里是电容啊,他也是电容坏了。

就是输入端的一个滤波电容,贴片式的

网友C:
假卡 一听型号也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假卡 一听型号也知道了

好像我只听说 730  750.  740没听过。可能我也接触不多

网友:
假货一枚鉴定完毕

网友:
显卡上的小电容也容易短路啊   以后要多注意了

网友:
感觉是假卡,740是没有资格叫做GTX的,只能GT,达到5这个数字比如GTX750才能带X。。。

网友:
明显是加卡,还是别修了吧

网友:
假卡,不过楼主还是很细心。。不错。。

网友:
学习,学习,学无止境

网友:
以前没有怎么修显卡,以后要多注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了。

网友:
还2g,真是坑爹啊。

网友:
不看做工。。看经验。楼主维修有思路,值得借鉴。

网友:
明显是假卡啊,一看就是淘宝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