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型号的mcu能互刷吗

楼主(2016-06-27):
两个不同型号的

网友:
一般不行的,相同的版号,才行。

网友A:
你是问芯片型号还是机器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问芯片型号还是机器型号

不同的芯片型号

网友:
要大小一样的

网友:
指定是不行的,,,,,,

网友:
除非是一个厂家代工的

网友:
芯片不同,说明方案不同,所以不可能互用

网友:
这个还是不要试了   万一烧了屏就不好了

网友:
百分之九十不点屏

网友:
一般不能代换,但如果厂家与型号都非常相近,楼主可以代换 一下试试

网友:
只要板子型号相同 屏型号相同就可以吧  造行了

网友:
指定是不行的

网友:
肯定不行 这怎么可以

网友:
试试不就知道了,也学有奇迹呢

网友:
一定不行的!

网友:
不行,我刚把驱动板刷坏

网友:
看屏的型号 还有芯片

网友:
驱动板上面的芯片

网友:
不通用的字数你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