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自制BGA焊台

楼主(2016-06-27):
使用年龄已经5年了今天第一次出现故障。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。来介绍下我的BGA神器:五金店买的五块发热砖。主要以中间的加热。周边的为预热 通过电位器来控制每块发热砖。想开那块开那块 固定发热砖的是用的一个48口的交换机。买的红胶固定。钻了不少孔位 加热完迅速冷却。使用的是两个高效率风扇 这当然是温控了传感器我是放在中间的发热砖边上的。因为它是主要加热。少不了它 这块是上部加热。分三阶段加热自带风扇。风嘴 可滑动支架。不在担心桥的位置了 再来张全图的吧 使用了五多了。今天第一次坏。结果是中间发热砖的电位器坏了.好吧就是这个坏了

网友:
太牛叉了。给跪了。

网友A:
这个是继电器,不是电位器,

网友B:
焊的效果好不好呢,成本多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继电器,不是电位器,

这个抱歉。打错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焊的效果好不好呢,成本多少啊

成本不到500块。效果肯定好不然也不会用了五年。平均一天使用5次BGA。中间就换过发热砖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成本不到500块。效果肯定好不然也不会用了五年。平均一天使用5次BGA。中间就换过发热砖

靠  成本不到500块     这个性价比高啊~~!

网友E:
早起BGA价格贵 所以有很多的土炮 diy的等
楼主这个做的很不错了

现在BGA价格优惠 需要其实还是买个成品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靠  成本不到500块     这个性价比高啊~~!

算的到。5块发热砖125 外壳那些拆的废的交换机。支架花了200 上面的加热风嘴、花了100块。65买的发热丝和传感器。只是花了3天时间去构想和组装

网友:
这也太牛叉了,这是手工座出来的,不感相信

网友F:
构思巧妙,简单实用,另请问中间的发热砖的设置温度是多少度啊!上加热的三段加热能介绍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靠  成本不到500块     这个性价比高啊~~!

  厉害~!!!佩服~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构思巧妙,简单实用,另请问中间的发热砖的设置温度是多少度啊!上加热的三段加热能介绍一下吗?

我BGA的时候是上下一起开。上面风嘴的发热速度可以调的。一般第一加热段是和发热砖同时达到100°预热。。到达后在把风嘴的温度加热速度调快成2比1的速度。下面到达125°的时候上面的就是150度。这时候上面的再调大2.5比1,发热砖温度到达140°关掉。上面温度在170°。这时候基本都融了。当然也是针对各种主板PCB板子来决定温度的大小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早起BGA价格贵 所以有很多的土炮 diy的等
楼主这个做的很不错了

这个纯属于个人爱好。首选肯定还是买专业制作的。我这种土炮也就我会用。一般人一做桥就会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纯属于个人爱好。首选肯定还是买专业制作的。我这种土炮也就我会用。一般人一做桥就会坏

谢谢朋友的解说,您若不介绍确实不知道如何操作。上温和下温的测温头分别在什么位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谢谢朋友的解说,您若不介绍确实不知道如何操作。上温和下温的测温头分别在什么位置?

下温的是放在中间的发热砖用的导热胶固定的。上温是放在套筒里面感应的吹出热风感应。有点温差。但是不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叼   厉害~!!!佩服~

纯属喜欢倒腾。要不是舍不得还真想换了。不美观比较丑

网友:
就凭这点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.配服.

网友:
这BGA做的很牛,,,,

网友:
楼主好流弊  赞一个

网友:
人才呀 ,都会做BGA 了

网友:
一个字,牛B

网友:
楼主牛人啊,这个下面加热温度不好控制吧

网友:
两个字      牛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纯属喜欢倒腾。要不是舍不得还真想换了。不美观比较丑

实用才是关键  再好看的外形  没实用价值也不行~

网友G:
真逗 ,这是BGA吗,还不如花钱买个预热台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真逗 ,这是BGA吗,还不如花钱买个预热台呢

你家的预热台能换桥吗?

网友:
构思巧妙,简单实用

网友:
这样的神器客户敢把机器给你修吗

网友:
买一套迅维的BGA吧,又不贵。

网友H:
想问一下楼主你那发热砖是怎么固定在交换机壳上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家的预热台能换桥吗?

你做的这个就是预热台加风枪, 你要是能在下边再加一个向上吹的风枪,那才能算是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想问一下楼主你那发热砖是怎么固定在交换机壳上的?

高温红胶。五金店可以买到,越久越牢固

网友:
高温红胶。五金店可以买到,越久越牢固

网友I:
不知道这种方法温度怎么样

网友:
有没有设计图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知道这种方法温度怎么样

自己亲手做出来的、我对于温度了解比较详细。还没出现过温度不行失败的

网友(2016-09-21):
我去这么牛逼。

网友:
真牛逼 不过那个坏的应该是继电器不是电位器

网友:
见过牛的 没见过你这么牛的 佩服

网友:
牛,楼主太牛X,我也用过土炮,没你的先进啊

网友:
太牛了 也只有你自己用得了

网友:
这个不错 前来学习增加经验

网友J:
不知道温度控制的准不准,做bga成功率如何。
snday
百分之95以上。说实话基本都成功了的。而且我自己亲自做的时候都不会发黄。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知道温度控制的准不准,做bga成功率如何。
百分之95以上。说实话基本都成功了的。而且我自己亲自做的时候都不会发黄。。

网友(2016-10-21):
用了N年后才知道,下加热用电陶炉最好,大面积的,全板加热。

网友:
现在这么牛的不多了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实用的工具,都用黑了。

网友:
这个算是在论坛里看到的最NB的自制BG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