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L

楼主(2016-06-27):
X450LD 2.0,不开机,原来可以显示,他一玩游戏就花屏我一强行关机就开不来了,你们说着是什么问题啊,原来还可以显示的,

网友A:
如果就这样问,那就是主板问题,换主板吧,没办法分析是哪里的问题,你需要查查电压,信号等

网友:
先放电试一下

网友:
放了没用,现在开机跑0.11

网友B:
先刷BIOS 再看其他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就这样问,那就是主板问题,换主板吧,没办法分析是哪里的问题,你需要查查电压,信号等

额,哪岂不是要赔板子,现在开机跑0.11掉电,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BIOS 再看其他电压正常不

刷过了,还是一样跑0.11掉电

网友:
因该是主板电压没出来呀  ,测下电呀

网友:
加焊显卡看看

chinachenhua -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?

网友:
华硕新款机老是有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PCH的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,很明显啊

chinachenhua -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?

网友:
先查一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是多少。    想这样的一般都没有出全电压导致的,最注意的要查一下+12V的亮光电压有么有转换出来了,没出就仔细看看,susb   susc的两个信号,有就是管子的问题了。

网友C:
就是玩游戏才这样吗,看电影会吗

网友D:
按照时序来啊 看看 电压出到哪里来了

网友E:
直接干显卡显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照时序来啊 看看 电压出到哪里来了

哥,这个问题不是时序可以解决的,这个属于时序之外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你没查查哪里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干显卡显存。

显卡干了,没用,我吧显卡电感,敲开了跑0.45,掉电原来跑0.11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玩游戏才这样吗,看电影会吗

玩英雄联盟出现花屏,我强行关机就不行了,机也不开了,现在跑0.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