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触发掉电

楼主(2016-06-27):
今天上午客户拿来三台一样的机器N4010 触发后电流上电1.4左右开始掉电。三台都是这样。记得好像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温控芯片容易出问题。。拆机直接吧U6拆除。开机不掉了。。进系统正常运行。U6就在纽扣电池的上面。就不发照片了。。

网友A:
拆掉的话风扇装可以正常吗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机,这机显卡修得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掉的话风扇装可以正常吗

拆掉风扇可以正常转的  当然要处理相关散热的

网友:
我的也掉电 不只砸了

网友:
正在检测 希望检查出来 然后通告下

网友:
通病我就最喜欢

网友B:
我把U6拆了还是一样 3秒左右就掉电了CPU电压都出来了 不插内存就不掉电 内存我换了2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把U6拆了还是一样 3秒左右就掉电了CPU电压都出来了 不插内存就不掉电 内存我换了2条

BIOS干过没,,显卡加焊了没,最后换显卡

网友(2016-09-24):
我的好像是通病,有时电流到0.5a不到掉电,有时候正常。遇见两台了,没有修好

网友(2021-10-18):
通病了。。。今天遇到一台去了U6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,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