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GC5独显 公共点电压反复跳变

楼主(2016-06-27):
联想E40 GC5独显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无明显短路 公共点的阻值是500多 加电测试公共点电压反复跳变 电压从19V-几V不断的跳变 发现PQ54的4脚电压反复高低电平跳变 追查到ACOK这个信号也是反复高低跳变 ACOK由PU1 isl88731a 发出    22脚有19V   21脚和26脚5V   3脚3.2V  27脚和28脚19V   11脚3.3V   9脚和10脚3V           4脚 6脚 8脚0V    23-25脚 和17-18脚不断高低跳变   ACIN脚也是不断跳变  我的分析是(本人小白) 要想VIN的产生 PQ54的控制级4脚必须为低电平 PQ56的2脚为高电平 那么ACOK必须为高电平信号 ACOK的产生受ACIN的控制  ACIN脚由VA通过分压电阻分压而来 它的电压不断的高低电平跳变 该芯片的电压已测量好了 请大虾帮忙分析下 谢谢

网友:
补上个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在保护隔离后面施加19V电压看看是否还跳  后级可能有短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