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1 NM-A043加电滴滴两声断电,取内存后不掉电

楼主(2016-06-27):
联想E431 NM-A043加电滴滴两声断电,取内存后不掉电。刷过U6的BIOS,加电瞬间各电压都是OK的。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现象的。有的指教一下。谢谢了~!

网友:
更换过内存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!

所有电压均正常,读取BIOS波形,是内存读完要读显卡的时候就不读取了,等待大概2到3秒就断电了。

网友B:
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,在刷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,在刷个试试

我也一直以为是BIOS 的问题。论坛里面的BIOS都被我下载完了。U5 U6都刷了后,现在是不断电了但是还是在读取显卡哪里就熄火了。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C:
我这里一个是滴滴两声  不掉电   后来发现是暗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一个是滴滴两声  不掉电   后来发现是暗屏

我这个是滴滴两声后断电,最后还是BIOS 的问题。论坛里面的BIOS都不行,我基本上下载完了浪费了我几十分最后去官网下BIOS南桥的,分离后OK了。

网友(2016-08-10):
我的这个是滴滴两声   屏幕亮一下灭了   按板子又能闪一下图像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能把你好的BIOS上传一下吗   我也有这个机器和这个故障一样  刷了很多都不行

网友:
我这板子报警4声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