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路由mini青春版拆解、对比小米路由mini常规版

楼主(2016-06-27):
  小米路由mini 青春版,与其说是青春版,不如说是小米路由micro版更合适?因为体积和mini常规版确实小太多太多了。从外观设计上看,和mini常规版没太大的区别。

后面少了USB口,电源接口由原来的12V圆口改为了手机常见的MicroUSB口,可以直接使用手机充电器或者移动电源供电。

重置按钮挺隐蔽的,整合到散热孔去了

两根天线设计也一样

但是,两个版本放在一起......
区别就很大很大了有木有?

进入拆解环节
青春版没有像常规版一样采用螺丝固定,而是使用了全卡扣固定,拆解可谓是毫无难度。

轻松取下底盖

依然是黑色的PCB

三个最高100M速率的网络变压器

华邦25Q128储存器,容量16MB(和常规版保持不变),整个路由器系统都在这里面。

天线内部引线依然可以拆下,方便取下电路板

网友:
采用手机常见的MicroUSB口作为电源接口,
RJ45网口采用了铜材质外壳包裹(比常规版扎实);内部同样采用8芯引脚(百兆的路由器其实只用得到4芯引脚)

供电插口注胶加固

电路板另一面

贴在主控芯片上的是导热硅胶片,作用是使芯片和散热片更紧密的贴合在一起而保证了导热效果

使用的是MTK的MT7628主控芯片(常规版使用的是MT7620+MT7612

64M运存(常规版为128M

三颗LED指示灯

指示灯导光条

散热和配重

厚度还不错

电源适配器,使用的是5V1A规格(常规版为12V1A),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

安卓手机常见的MicroUSB插头

好吧,拆机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备份固件

直接拆下储存器芯片

编程器读取固件并保存

完整的16MB编程器固件备份完成
这可是未初始化的出厂设置固件备份,就算以后升级到某个不能降级的恶心版本、或者刷机导致变砖也可以直接编程器恢复这个固件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,详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