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8H61-M LE REV1.03。档55.14 很多都一样的故障

楼主(2016-06-27):
各方面电压都正常,就是档55,14     很多块都一样的问题,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吗

网友A:
可能内存没过,查内存条件是否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内存没过,查内存条件是否都正常

都正常的

网友B:
内存的条件都正常的话 可以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条件都正常的话 可以刷个bios试试

刷过了,一样

网友B:
内存的smbclk smbdata正常吗

网友C:
最主要能不能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smbclk smbdata正常吗

刚刚特地去量了  也有

网友D:
集显供电有没有?修到过是vga模块损坏的

网友E:
不用看了直接换IO边和南桥边的822

网友F:
SPD也正常 ? 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 都跑这个码?

网友G:
内存的时钟和复位也查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主要能不能报警

插上喇叭有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SPD也正常 ? 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 都跑这个码?

内存所有条件都有,阻值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内存的时钟和复位也查一下。

检查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用看了直接换IO边和南桥边的822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集显供电有没有?修到过是vga模块损坏的

CPU周边的所有电感电压都有啊

网友:
CPU旁边的小8脚拆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CPU周边的所有电感电压都有啊

vga  的 r  g  b    和 h   v 打值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