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20 不定时黑屏

楼主(2016-06-27):
联想一体机b320 不定时黑屏。 不知道如何修。郁闷
黑屏

网友:
换5930 就是显卡供电试试

网友:
楼上高见,5911可以代换

网友:
试试就试试

网友:
一步步查,先显卡,

网友:
显卡正常的话 就显卡供电 MOS管 IC 电容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供电 原来有个C305好像是这样

网友:
换显卡供电芯片:APL5930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黑屏查哪路供电没了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6-06-27):
在显卡旁边有一颗APL开头的8个脚芯片,换掉它试试看

网友:
能说具体点吗?黑屏后主板各个电路还在运行吗

网友:
是一体机吧?

网友:
不会是通病吧?

网友:
通病 换APL5930即可搞定问题

网友:
集显的是那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不触发

网友:
一般都是ALP5930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我今天也到一台,开机显示联想,之后就没有显示了,进去系统有声音。换了也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