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9sw+不通电

楼主(2016-06-27):
AOC 919sw+不通电 修了很多台这个不通电的是不是有什么通病
通病

网友:
电源板修不好就直接换,一个也就0-30块钱

网友:
12年注册的会员,你量过5V 12V 吗?

网友:
不通电是通病,还没有人这么说过呢,如果可以这样说,那所有送修的大部分都是不通电,。。

网友:
不通电是什么意思 是连电压都没有 还是开关不亮呢

网友:
我也是 重新上电 亮一下 就灭了

网友:
我这一台919SW+ 上电亮一下就灭,测试屏正常 这个驱动板的MCU 程序有没有715g2681-1-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