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CQ32 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16-06-27):
型号:HP CQ32
版号:6050A2472101-MB-A03
故障:待机0.01,不触发

拆机,打值,无异常。
查无3V 5V,查公共点无19V,Q48 G极19V,故障很明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。

Q48受控于U17的6脚。 那就追查U17看是否有条件未满足。

12脚  19V  32脚 PVCC 19V  11脚VREF5没有电压,断电打值,500多欧,正常。
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吧。(相信有兄弟和我一样会直接换芯片
但是换了芯片之后,还是老样子,依旧老故障。【我拿芯片的供货商是可以的,给的芯片都是OK的,合作半年,就一次EC芯片是坏的。  所以没有考虑再换芯片

此时,我没有找芯片的PDF,直接查了下芯片周围是否有短路故障。当查到28脚时发现,对地0欧。

换掉电容后,公共点19V  3V 5V也有了,待机0.02. 加电亮机

网友A:
图片排版出问题啦,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思路明确,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排版出问题啦,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思路明确,不错

好啦,网络卡,复制了好几次。

网友:
学习了,, 思路很清析

网友:
BQ24的 是我又要等芯片来了 换了不好在研究别的

网友B:
学习了。这个是自举升压电容吗????

网友:
短路 烧鸡大法

网友:
原来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这个你怎么判断是短路?常规的判断方法是没有的。  你没仔细看帖子。
看了  你会看出来一种思路:就是当芯片条件有不正常的,可以量下芯片所有脚位,看是否有微短,导致芯片不正常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了。这个是自举升压电容吗????

不是自举升压电容,是28脚的一个滤波电容。  短路导致,常规是判断不出来的。但是修出来了,可以当成一种思路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还是比较好修的   不过索尼的保护就比较难一点了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当条件正常是我也会换芯片,不行再查外围电路,现在知道可以先量芯片的所有脚位对地值,感谢楼主的提醒!

网友:
高手 能介绍下你的芯片供应商吗 我就需要这样一位商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