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 蓝屏 刷bios 解决

楼主(2016-06-27):
联想z360 蓝屏 刷bios 解决联想z360 蓝屏 刷bios 解决

网友:
报什么错啊 不会是7b吧 哈哈

网友:
蓝屏都是BIOS 引起的,注意了

网友:
bios呢?没图没真相

网友:
以后发帖请尽量详细点,一句话概括的好像这样的帖子都会被视为灌水帖,会被删除处理,请注意

网友:
蓝屏刷BIOS的还真没遇到过,能说具体点?

网友:
这机子的BIOS 是通病吗

网友:
这个机器 不支持 4g 1600

网友:
蓝屏刷BIOS也能解决了,bios下载是万能的 了

网友:
我的是不过内存,刷个试试看。

网友:
是什么码阿?

网友:
就这么简单?

网友:
蓝屏刷bios 也能好?

网友:
蓝屏也要看看什么代码啊

网友:
贡献出来造福维修界

网友(2021-12-25):
BIOS故障能引起蓝屏的几乎没见过,一般都是做系统换内存,这个很例外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