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75M-D3VREV2.0开机报错掉电重启

楼主(2016-06-27):
如题,开机跑15    51然后小喇叭一直在滴滴滴的叫。之后掉电又开机就不跑码,很快就掉电,再开机又是15   55滴滴滴叫,又掉电。一直重复这个过程,BIOS交换过,BIOS上官网下载刷过。贴吧里的下过两个刷过,桥加焊过,CPU换了两个、内存换过。涛声依旧。感觉桥比较烫,怀疑桥的问题,但是这个板子单桥的,桥比较贵,客户不一定会修,求大神指点会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都搞成这样了 换块二手板子吧

网友:
不知道换块板多少钱

网友:
这个我是刷bios好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IO的 VIN这个高低平问题你看看

网友:
B75二手吧  现在也不贵吧   现在台板  再贵能贵到哪去  百十块钱 客户都不修  趁早送走吧

网友:
你这个最好查下内存条件哈,还有就是看下桥的供电是否都正常,小供电等,

网友:
b75啊,果断换板。算了,价格报高一点就好了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BIOS刷对了没有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