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触摸板进水维修

楼主(2016-06-27):
好接到本本  g470 经典的本本 喜欢的本本 看着 键盘 怎么这么黏糊呢 插上电 就是短路 没拆机前就怀疑是进水的 拆开后就肯定了 是个进水的机子看图片

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红圈内是严重的 看了 像是白色的牛奶(也可能是baba  感觉挺脏的)  然后测量 还有短路的 这路是1.5vp内存供电电路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把 pq501 和pq502  去掉 还有2个电容 就不短路了 上面 截图可以看到  然后 对地阻值也正常 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然后在此测量没有短路的 就家电吧  发现不触发   0.01 不动 啊     然后测量ec条件的时候 发现 ec  LID_SW# 没电压  经过查找发现跑到 盒盖休眠哪里了 也就是  刚开始 发现进水的 地方

最后 把那颗保险电阻 安装了一个 果断跑马亮机

联想G470图纸

网友A:
有图纸 细心点 还是蛮好修的

网友B:
烧成这样的要修还是要花心思弄的,不细心分分钟就会有不修的念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纸 细心点 还是蛮好修的

谢谢 大版主  采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成这样的要修还是要花心思弄的,不细心分分钟就会有不修的念头

谢谢  大版主 采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 大版主  采访!

我是小版主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有时候挺好修胡

网友:
要耐心来修啊

网友:
都成这样了呀!!!!

网友:
有图纸 比较好点,烧得厉害楼主强

网友D:
PQ501 PQ502能去掉不装吗?

网友:
进水这么严重了都能修好,楼主厉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Q501 PQ502能去掉不装吗?

不能啊  你想干嘛啊

网友:
楼主好耐性   我要是看到这样的   我可不敢接

网友:
这款机器修了很多,大部分都是进水这个位置

网友:
看着吓人,还是很好解决了

网友:
烧成这样,板没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