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B303P主板出现小短路,电流在0.2几,有一个芯片非常烫

楼主(2016-06-27):
就是这个芯片,幸好发现即使,才没有糊掉。后来不放心又买了一个。
可是换上去后还是一样。
有些问题不明白,芯片中的第八脚测量是19V。是否正确?
第七脚测量是12V。希望懂的朋友给点思路,新手。

网友A:
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

网友B:
芯片发烫要测量是否有短路,对地值打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

发现10脚短路,把接地的保险电阻拆了,电感拆了,还有后面的三个电容拆了,于是查出来4out是短路的,然后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发烫要测量是否有短路,对地值打一下

发现10脚短路,把接地的保险电阻拆了,电感拆了,还有后面的三个电容拆了,于是查出来4out是短路的,然后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学习了,好好学习,好好学习

刷分是不是

网友D:
8脚如果用的是B+那就是19V没错,你可以对比下另外那个芯片SY8206C的供电输入就知道了,这个芯片买的时候一定要买准型号SY8206B

网友C:
百分之一百不正常,第8脚正常电压3.3v,第7脚是使能电压(通俗点就是个控制开关),他的电压可以是3.3v,也可以是5v

网友E:
你测一下周边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测一下周边有没有短路的

发现4脚out短路,于是拆掉电感烧板,cpu发烫。怎么回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8脚如果用的是B+那就是19V没错,你可以对比下另外那个芯片SY8206C的供电输入就知道了,这个芯片买的时候一 ...

那请问8脚和7脚的电压为什么那么高

网友:
首先你先看看这个电路是哪部分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请问8脚和7脚的电压为什么那么高

你有没有 一样的板子?可以才一个一样的芯片过去试试,我这边也是有买过这个3 5V芯片,有个新的芯片上去就是有问题,也是发烫或者无电压产生,从料板拆的就可以用,你要确定买的芯片要一样型号,或者确保芯片能用,要能找个好板试试最好了

网友:
正常的   你先看看是不是后续有短路

网友:
sy系列的,集成了上下管,芯片烫负载没短路的情况下,把自举电容换了

网友:
上次修了是线性电容和B+的电容短路  电流也是0.2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百分之一百不正常,第8脚正常电压3.3v,第7脚是使能电压(通俗点就是个控制开关),他的电压可以是3.3v,也 ...

那怎么办呢

网友:
不正常,电压太高

网友:
第八脚接的是B+ 怎么可能是3.3v呢, 觉得8脚电压正常,买的管子不一定是好的,建议最好是在料板上面拆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