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有线性电压没有待机3.3 5V有图求助

楼主(2016-06-27):
在产生3.3  V 5V必须有VCC1_POR#_3   KBC_PW_ON ,可KBC_PW_ON  这个有了3.3V 来自IO124脚,可VCC1_POR#_3 只有1.8V
左右,而这个VCC1_POR#_3 是由LM393产生,3脚2.2V 2脚1.98V条件满足,VCC1_POR#_3就是不产生3.3V,一开始我怀疑是IO拉低的,结果我去掉连接的电阻还是只有1.8V,R1107 R1104 R1105都是正常的,BIOS也刷过了,而且还换芯片刷过的,没有用。这个机器一年前在我这儿修过的,是BIOS问题,一个多月前又来修过,刷了一下BIOS好了,但是电池充电的时候发现个问题,就是电池发烫,保护,等凉了还可以再充,不过就是回去用了一个多月又不行了,就是这次我再刷BIOS根本就没有效果了,请大家帮个忙,我不知道怎么再动手了,补充一下51125也换了。3.3 5 V电感对地不短路。补充一下,VCC1_POR#_3 我人为连上3.3V都没有用。插电电流从0.03一会儿跳到0.06A

网友:
电路问题得慢慢分析有时间可以留言一起分析

网友:
把图纸传上来看看

网友:
电路问题 慢慢修吧

网友:
把Q53拆掉看能不能出3/5V,还不出就修3/5V后级,别死磕这里

网友:
有刷BIOS好的

网友:
慢慢找,心急是修不好的

网友:
都是高手 这种问题遇上就头疼

网友A:
牛A跟牛C,就是不牛B吗,9楼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牛A跟牛C,就是不牛B吗,9楼的,

你理解错了,是中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