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TFT22W90PS显示器开机一直闪烁

楼主(2016-06-27):
AOC TFT22W90PS显示器开机后一直闪烁
显示器

网友:
背光闪还是图像闪,,,

网友:
背光闪 还是指示灯闪 描述的问题不清楚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灯管坏了吧 先外接一组灯管看一下 闪不闪

网友:
背光还是指示灯闪?你都没说清

网友:
没说清楚怎么分系

网友:
是屏幕闪烁么 单独点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