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920NW ICE20R0665 一脚相连的一个电阻是512 还一个是多少啊

楼主(2016-06-27):
E1920NW  ICE20R0665 一脚相连的一个电阻是512 还一个是多少啊 看不清楚 是3.3欧姆的吗  故障是不接屏灯管能亮 开关机也正常  接屏  指示灯跳 5v 不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393啊

网友:
你照个照片不是更好,,,,,

网友:
网上有这个维修手册你搜索下看看

网友:
看你描述的  好像是带负载能力差啊  先换一下光藕  或431看看先  不行再换个芯片

网友:
不用纠结这个地方了,这个电源板,设计和用料有通病,就电源带负载差。

网友A:
哈哈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芯片3脚相连的 0.47欧 电阻 有问题 我随便在电源板上找了二极管档为0的 (因为我那个万用表量不出来 )装上去带不起负载 我就找个两个二极管档为0的电阻 串到一起  装上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芯片3脚相连的 0.47欧 电阻 有问题 我随便在电源板上找了二极管档为0的 (因为我那 ...

这个是等于是一般电源板开关管S级对地电阻吧,不过这个是0565也差不多是这个作用的。
一般对地0.33欧电阻出问题会造成负载差

网友:
这么折腾,换板得了

网友:
电源的反馈电路有问题吧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