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毒SY-I5G41-L , 都是有复位不跑马!怎么搞呢。??

楼主(2016-06-27):
   梅姐SY-I5G41-L, 碰到过三片一样的板子, 都是条件正常有复位, 不跑马的。 最近手上这片板子也是这样。。
    真*脏话*是梅毒!!  没法救的!!   供电正常, 时钟正常, 复位也正常。。

     尝试再换时钟芯片没用!  BIOS没读取动作,再尝试刷BIOS没用!! 再加焊南桥,还是没用!!  妹的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(CPU有复位的!)!!
   扔了两片, 南桥坏了吗?只有换南桥???

网友:
IO换过一片一样的, 也是无果!!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我也有两块 也是和楼主相同故障 现在还丢在角落里 也没有心思修了 没有多大利润啦

网友:
梅姐,md荚牌一个,确实不好搞。
沃特复习不跑吗可以拆外设

网友:
搞错方向了,这个故障多半是北桥的问题。你应该加焊北桥

网友:
这个外设爱出问题楼主拆外设了没有?

网友A:
跑码  南桥  在北桥的后面  北桥没加焊   就加焊南桥了 北桥能乐意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跑码  南桥  在北桥的后面  北桥没加焊   就加焊南桥了 北桥能乐意吗

谢谢楼上的各位!!

“是吗?我以为南桥没动作不去读BIOS就搞南桥了。   哦, 等去试试加焊北桥看看。   CPU之后下来是北桥哦再南桥。。。。。。。  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上的各位!!

“是吗?我以为南桥没动作不去读BIOS就搞南桥了。   哦, 等去试试加焊北桥看看 ...

CPU  北桥  南桥  IO   BIOS   然后 BISO  IO  南桥 北桥  CPU  再到内存   这是双桥  单桥就不用说了

网友C:
这个南桥特别容易坏,你把BIOS拆下来,打一下上电瞬间BIOS的CS#脚有没有下拉动作,如果有,直接换南桥,如果无,查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, 加汗北桥也没用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南桥特别容易坏,你把BIOS拆下来,打一下上电瞬间BIOS的CS#脚有没有下拉动作,如果有,直接换南桥,如 ...

BIOS 没选中的动作啊。。   3.3V没跳变。。    复位正常  时钟也正常,  串口网卡都拆过了。。。

就是不跑马·····

网友:
回个贴,整点儿下载分

网友:
这种问题故障修起来很郁闷,各种加焊,各种更换芯片还是没用。不过,我偶尔到时遇到过在这种情况下,换个别的电源就可以上电亮机,我也不解是为什么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一般CPU复位有了还不跑码就很麻烦的,要查下有无断线,和CPU补偿电压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没选中的动作啊。。   3.3V没跳变。。    复位正常  时钟也正常,  串口网卡都拆过了。。。

就是 ...

假如拆下BIOS  3.3V 一直下拉0.55V 这样的话算不算是有片选呢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板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一般CPU复位有了还不跑码,这样的不好修

网友:
VVVV
一般CPU复位有了还不跑码,这样的不好修

网友:
话说我也有一片,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,最近G41的板很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