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n5110 插电自动触发 过logo掉电

楼主(2016-06-27):
delln5110 插电自动触发 过logo掉电   加热南桥附近正常  隔天故障重现  求支招

网友:
自动触发查查是不是开关电压偏低

网友:
查下CMOS电路看看,插电自动触发,CMOS电路+开机电路是重点

网友:
查下CMOS电路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是 开关 腐蚀啦

网友:
白加焊南桥了!